E720的坏点

楼主(2013-07-02):
前几天因BEC出问题小炸一下,就把E720的十字盘轴承炸坏,今天换轴承时才发现雷虎的十字盘是一次性的,晕。。。。看图就知

冲压扣住的,如果是这样就算你是高手拆下,如何又能压装回去,所以今天烦s.......,后来上淘宝一查更晕。。。。看图

希望雷虎给我看下可否发回厂搞或给个维修方法。。。。。。。。。。。。。。。

网友:
沙发抢来再看。

网友:
什么情况

网友:
我预测一下结果:
雷虎会建议你买一个新的,他们给的理由是,你寄回去修理的费用和买新的差不多。

网友:
那就买新的吧~

网友:
这样做雷虎怎样都能赚到不少

网友:
雷虎的飞机市场占有率不高和它的配件价格有很大的关系,雷虎的金属件那叫一个贵字

网友A:
其实雷虎就是为了安全起见这样做的,如果说雷虎出一单X命出来之后,看结果会怎样。。。

网友:
也是啊。应该像GAUI 那样可以方便拆卸的就好了

网友:
您好,关于十字盘内盘的设计
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各有利弊

鱼眼轴承设计使用卡扣+螺丝胶将其固定的

有什么能帮的上您的可以PM,感谢

SKYHOBBY商贸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http://www.skyhobby.com.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skyhobby
官方视频:http://i.youku.com/thundertiger

希望我们能给所有喜欢RC的朋友带来欢乐愉快的RC经历。

楼主:
你好,我Q是651818993,我只想知可否维修

网友:
十字盘里的那颗nsk没那么容易坏吧。。。

网友:
LZ, 其实我有几个办法,就看你肯不肯花这功夫省500块钱。。。
取下轴承的办法我已经想好了, 可以撬开防尘盖把轴承内外圈分离。然后用电磨把内圈磨断。
坏轴承就拿掉了。
至于新轴承的安装,就要把卡口掰回初始位置。(我不知道这个玩意的屈服应力,不过看图片感觉很薄)
放入轴承。但是这么一干,这个卡口的可靠性就不好说了。 90机,你敢不敢冒这个险。。。

楼主:
不敢,买个新的好。但厂回我信息也没有货MD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敢,买个新的好。但厂回我信息也没有货MD

还有一办法,不知道你的轴承是怎么个坏法。
完全可以把轴承拆了,检查一下。 打开防尘盖,然后把保持架取出来。
再把钢珠拨到一边,内外全就分离了。
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轴承内圈的沟道。如果内圈完好无损(如果坏了,买新的十字盘吧。。),直接买一个新轴承。拆开后把好的外圈,保持架,和滚珠重新和内圈装起来。
你的十字盘就复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办法,不知道你的轴承是怎么个坏法。
完全可以把轴承拆了,检查一下。 打开防尘盖,然后把保持架取 ...

前辈亏你想得出来,高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其实雷虎就是为了安全起见这样做的,如果说雷虎出一单X命出来之后,看结果会怎样。。。

去年湖北还是湖南直升机砍死人的不就是雷虎的机子嘛,,,雷虎jj可是会杀人的哦!是模型都能致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去年湖北还是湖南直升机砍死人的不就是雷虎的机子嘛,,,雷虎jj可是会杀人的哦!是模型都能致命!

这是传说中的***??

忍不住翻了LS的记录,应该就是***。。

网友:
雷虎的贵,那hirobo就是天价了,虽然少见hirobo了.

网友:
雷虎的720还是一台很稳健 扎实的飞机!
不过他的一小部分易损配件价格偏高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