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 我的F450四旋翼1400g 算重不?

楼主(2013-07-02):
新手求救  我的F450四旋翼1400g 算重不?

网友A:
太重了,我的1000克不到

网友B:
电池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多大

两个2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重了,我的1000克不到

你的是什么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配置?

这是一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5963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是什么配置?

这是另一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3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另一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377

我的配置是 F450  F4006  680KV  天行者40A 1045正反桨   2200 25C两个  天九控   MWC飞控     请泡泡老师指点不足之处  感激不尽

网友C:
这么小的,干嘛要上2块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配置是 F450  F4006  680KV  天行者40A 1045正反桨   2200 25C两个  天九控   MWC飞控     请泡泡老师 ...

F4006  680KV  应该配600-650轴距的机架 用1147或1238桨,4S 5000电池,可惜了你的电机,大材小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干嘛要上2块电池?

想让他飞的时间长些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006  680KV  应该配600-650轴距的机架 用1147或1238桨,4S 5000电池,可惜了你的电机,大材小用了。

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另一个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7377

泡泡老师 MWC2.1的飞空 定高误差多少呀   我的怎么忽上忽下的??

网友D:
对于4006电机来说不算重,桨小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于4006电机来说不算重,桨小点吧。

是啊  换了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