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精灵飞到****多米高度……

楼主(2013-07-03):
(此精灵已改控,T8FG)(请勿发布超高超远信息,涉嫌信息已经删除,版主留)

上周六飞精灵,想挑战新高度,于是满油门上升……3分钟后,高度突破****米。不甘心,继续让它升……结果升到了****多米……

之后遥控信号超范围,精灵在****多米高空悬停了一段时间,才终于肯下来。一路切换GPS/姿态模式重新取得控制权,一路看着电池容量,一路祈祷,油门已经降到接近底了,下降速度依然缓慢,眼看着电池就要耗尽了。
就在降到差不多一两百米,我在努力辨认地形的时候,视频被另一架朋友的飞机的视频干扰了,结果我看不到我的精灵了。最后一下闪过看到精灵的画面好像是在二三十米的高度,之后信号就完全消失了。

我知道,完蛋了……

于是马上翻查地面录像,然而我一时情急,忘了先停止录像再拔卡,结果整张TF卡读不出来……

于是只能大海捞针的寻找。一个小时过去了,依然不见精灵的踪影。太阳已经下山了,眼看天就要全黑了,我也做好了提空回家的打算。

这时,好友想到,和我同频的那位朋友的飞机视频也被我干扰了,他那里的地面录像说不定能录到我的飞机的视频!

抓着这根救命的稻草,我们马上翻查了他的录像,谢天谢地,果然在他的地面录像那里找到了大概有1秒钟的我的飞机的视频,也就是下面这帧画面

这是一帧模糊的画面,却有着最重要的信息。就凭借着这个GPS坐标,终于在朋友的帮助下,在草丛中找到的我的精灵,竟然毫发无损!

后来查看gopro的录像,这帧视频是在降落前15秒的时候捕捉到的,当时高度75米,距离起飞点122米,而方位是在我的身后!当时电池只有10.0V。之后精灵减速(估计就是在我最后看到精灵的时候,知道高度在2、3十米,所以我堆到最大油门减速),然后由于电池耗尽,又平稳的加速下落,直到着地前依然处于平衡状态。最终平行坠落到草丛里,毫发无损!

总结经验:

1、飞高一定要预留足够的电池余量,因为很可能飞到最高点的时候会丢失信号。此时你可能要等上几十秒,精灵才会开始降高度,原因是:信号丢失后,3秒钟才触发失控返航;然后飞回起飞点上空(在高空,你是无法分辨精灵是飞行还是悬停的,所以你的感觉依然是悬停),然后再悬停15秒才开始下降。从丢失信号到精灵开始下降,至少要经过18秒。如果精灵飞远了,这个等待的时间甚至要几十秒。而我正是在这个期间慌张了,又切回姿态模式,以取得控制权,结果又打断了自动返航。而且由于距离远,图传信号非常差,我很难看清精灵的姿态和参数。所以这一过程浪费了很时间和电力。

2、一定要保证地面录像的可靠。地面录像平时没什么用,关键时刻是黑匣子。这次我就是因为地面录像出问题了,所以差点找不到飞机,而最终找到了飞机,也是靠别人的地面录像的。

3、如果图传接收用的是平板天线,要多转转不同的角度试试。因为在这么高的空中,你是绝对看不到精灵的,所以精灵有可能并不在你想想的方位。当视频信号不好的时候,其中一个要怀疑的就是精灵已经飞到你身后了。

4、OSD至关重要,原因不用多说。如果没有OSD,我的精灵绝对找不回。(当然,如果没有OSD,我也不可能会飞这么高)

网友A:
LZ用的是DJI的OS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用的是DJI的OSD吗?

不是DJI的,是Skylark Tiny OSD3

网友:
精灵飞1200米确实NB,我的最高没超过200米。

网友:
楼主你太牛逼了,

网友:
哈哈,地面DVR还是很必要的。

网友:
哇,牛屁屁呀!

网友B:
原装控可以吗?如果有人出个详细的精灵改装贴就好了,哈哈哈,最近还在研究冷压钳这玩意,哈哈哈

网友C:
1W米高啊

网友:
真是牛X啊!

网友D: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PHANTOM拿出来晒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不能把你的PHANTOM拿出来晒晒啊!!

我的Phantom没什么特别啊,就是换了9寸的APC浆,和换了郎宇的电机而已。(原装的DJI电机之前已经摔坏了,觉得太贵,所以就买了郎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W米高啊

没有W,只是K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控可以吗?如果有人出个详细的精灵改装贴就好了,哈哈哈,最近还在研究冷压钳这玩意,哈哈哈

原装控大概去到4百多米高度就超范围了

网友:
我也有过电力不够,猖狂回航的经历。很吓人,精灵太小,飞行时间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原装控大概去到4百多米高度就超范围了

精灵怎么改 T8FG 控? 说下嘛!

网友:
把精灵里原带的接收机换成你需要的接收机就可以了,发射机再调整好参数,OK

网友:
换精灵接收机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灵怎么改 T8FG 控? 说下嘛!

就把原先精灵接收机那条线拔下,插在新接收机的sbus口就行了啊,然后在调参软件里面把接收机类型改为Dbus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把原先精灵接收机那条线拔下,插在新接收机的sbus口就行了啊,然后在调参软件里面把接收机类型改为Dbus ...

厉害,酷,

网友:
更换那种接收机好啊??

网友:
能出个详细点更换教程吗?

网友:
兄弟,你太厉害了,不过我的四旋翼试过飞了2000米高,还好,因为我的续航时间达到半小时

网友F:
一直当你是我师傅,现在我的精灵也1400多克,也用的是T8FG,但你竟然接连破你自己的中国精灵记录,你现起飞多少克,用什么电池? 我平时用2个DJI的2200电池绑起来飞12-13分钟,你现在能飞多久呢?今早用一个垃圾ROC5000电池,竟然8分钟就触发我10.6伏的二级保护,当时我正在高速下降,直接炸机。

网友:
第一条就不要总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直当你是我师傅,现在我的精灵也1400多克,也用的是T8FG,但你竟然接连破你自己的中国精灵记录,你现起 ...

我的也是1400克左右,电池是4000的,大概飞10分钟

网友G:
哥们,上周末在南沙,原来不止我出事啊,没想到我提前走后,你经历了那么惊险一幕; 你飞精灵确实够暴力啊!

我现在改用六旋翼+WKM了,精灵也刚刚返厂拿回来;到时有机会再一起爽飞!

网友:
牛,都是高手呀。

网友:
太厉害了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哥们,上周末在南沙,原来不止我出事啊,没想到我提前走后,你经历了那么惊险一幕; 你飞精灵确实够暴力啊! ...

你是深圳那位兄弟吗?那天还有很多惊险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上周末在南沙,原来不止我出事啊,没想到我提前走后,你经历了那么惊险一幕; 你飞精灵确实够暴力啊! ...

你出了什么事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1400克左右,电池是4000的,大概飞10分钟

你10分钟时间就窜到1200米了,真牛的不行呀。

网友:
电池不该用得那么苦!非把油水榨干,那折寿呀!

网友:
四旋翼装Skylark绝对好用,能装上集成跟踪的版本,地面跟踪再接上,距离就更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深圳那位兄弟吗?那天还有很多惊险呢,呵呵~~~

哈哈,正是我;看来你比较喜欢挑战心跳的极限;
上次我的异形翻了后,我改飞越的680架子了;目前暂时没出过事,很稳;我的精灵也总算返厂回来了,但暂时还没功夫去折腾它

网友H:
楼主太厉害了,能否发一张全副武装的小精灵学习一下,4000mA电池挂在那里,下面还挂了狗

网友I:
原来你系simon,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直当你是我师傅,现在我的精灵也1400多克,也用的是T8FG,但你竟然接连破你自己的中国精灵记录,你现起 ...

一块电池就能飞12分钟了吧

网友:
花费不少,别冒险玩旋为上策。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10分钟时间就窜到1200米了,真牛的不行呀。

4分钟就到了1200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来你系simon,哈哈

咦?你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太厉害了,能否发一张全副武装的小精灵学习一下,4000mA电池挂在那里,下面还挂了狗

电池挂在肚子下面,狗后面

网友:
不要太高啊,危险。我最高才50米

网友(2013-11-17):
太nb了,看这个图都像热气球的高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把原先精灵接收机那条线拔下,插在新接收机的sbus口就行了啊,然后在调参软件里面把接收机类型改为Dbus ...

学习保存备用,谢谢

网友:
太牛了,小精灵干这么高,绝对不是一般人!

网友:
不错不错,,我是真心不敢

网友:
我的也精灵返厂-----要几天?干遭急.等的不好受.一星期了........

网友:
打错了....我的精灵也返厂

网友:
请问下,即使你录制了DJI 的OSD,但OSD 在屏幕同样没有坐标显示的,这种情况下,你找不到坐标点,也找不到JJ 吧!还有听说大僵的OSD 连接电脑以后,才能看到经纬度,但这个经纬度误差很大,我们在网上搜不准,误差很大!楼主应该是看画面,分析地形 找到的吧,而不是靠经纬坐标!

网友:
精灵不适合飞到眼睛眼不到的区域去

网友:
这是想让精灵成仙的节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