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机进入后期devo7e遥控问题依然未解决~~!

楼主(2013-07-03):
没信号啊如图

我的第一台机好小子1720都涂装了, A控,图传怎么用 已经搞清楚了

网友A:
不能直接拨皮了接上去啊,要换一根整的

网友:
剥线接。。太牛X

网友B:
老大你想要多远啊!

网友:
没看懂,啥意思

网友:
楼主意思是说,放大器上面显示没有信号输入。

网友C:
为什么要剥皮接,直接焊在控的高频头上不就完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想要多远啊!

我想5公里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剥皮接,直接焊在控的高频头上不就完了吗

直接焊就行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直接拨皮了接上去啊,要换一根整的

剥皮了也不至于 没信号吧

网友D:
先把天线馈线换完整了,再看看不接功放遥控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剥皮了也不至于 没信号吧

这种线要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天线馈线换完整了,再看看不接功放遥控是否正常。

g大来了啊。那我重新焊看看

楼主:
我先包个锡纸看看, 不行就重新焊再不行就换头换线, 最后如果不成就只能换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5公里就够了

玩FPV 不是为了飞远。而是去体验第一视角飞行。飞的太远一方面 电子链路的可靠性会下降,一方面出了事情不能第一时间赶到事发地。会造成更多悲剧的事情!所以 建议如果真的要玩FPV ,控制在1000米的半径范围内,高度最好不要超过500米!你会发现乐趣很多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FPV 不是为了飞远。而是去体验第一视角飞行。飞的太远一方面 电子链路的可靠性会下降,一方面出了事情不 ...

我想穿云啊 主要是想高,远了应该是不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天线馈线换完整了,再看看不接功放遥控是否正常。

回家重新焊了 然后现在是 红灯绿灯都一直亮,必须开到 150mw才亮。是不是昨天开低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直接焊就行了么

直接焊在高频头上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焊在高频头上更方便。

回家重新焊了 然后现在是 红灯绿灯都一直亮 现在是正常了没,小测试了1下能穿1铁门2个墙壁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家重新焊了 然后现在是 红灯绿灯都一直亮 现在是正常了没,小测试了1下能穿1铁门2个墙壁

性能还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家重新焊了 然后现在是 红灯绿灯都一直亮 现在是正常了没,小测试了1下能穿1铁门2个墙壁

我也搞了2.4g功放还没焊接,你加了功放实测距离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搞了2.4g功放还没焊接,你加了功放实测距离多少?

首飞炸机了 在修了  电池没到。没具体测

网友(2014-02-27):
楼主改控后距离测了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