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TRA260 50E 轻木机首飞

楼主(2013-07-03):
配置:双天4250 720KV电机 双天65A电调 4个3003舵机

网友:
求尺寸,求连接

网友:
这是老款的金翼 EXTRA 260 55英寸吧,淘宝一大堆,找***和民工。
这降落差点就撞到块头堆里了,你不应该向障碍物多的方向降落。看了飞手的技术和飞场环境,为飞机的寿命担忧。

网友:
祝贺首飞成功,继续加油。

网友:
为飞机的寿命担忧

网友:
神一般的降落!

网友:
漂亮的机机,不过这跑道飞一次估计机身就是一身土了。

网友:
祝贺首飞成功

网友:
降落拉得不够远,速度还没降下来。

网友A:
首飞不错了~~估计第一次飞50e

网友:
降落太坑了~在练练吧~

网友:
做为首飞,已相当不错了,恭喜撸主贺喜撸主!

降落时速度快了点儿,其实可以拉起复飞的,然后再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飞不错了~~估计第一次飞50e

首飞也是首架50E

网友:
用的多大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