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50DFC 凤凰90A电调 散热解决方案

楼主(2013-07-03):
天气炎热  人都受不了 何况凤凰   风机大小是30*30的 电压24V 因为6S电池电压就是24 所以用这种比较简单, 不过风机很不好买 在TB 找了很多家才找到的 13元1个,准备工具是2MM左右的钻头1个 3MM丝锥1对 就OK了 螺丝最好弄4条好看点的 我这个就看着很不爽 如果是带颜色的螺丝就爽了。工作过程很简单 看图吧

网友:
凤凰太热了

楼主:
要不咋叫火凤凰呢

网友:
两头把风道给堵了

网友:
两头的塑胶套套住了,风往哪出啊

网友A:
你买的风扇是吹风还是抽风  抽风的话影响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风扇是吹风还是抽风  抽风的话影响不大。。。。

看图片像是 往里吹的吧

网友:
应该有一点点效果

网友:
两边的盖板可以多钻些小孔,效果更好

网友:
LZ的動手能力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片像是 往里吹的吧

呵呵!目测逆时针转动的话是正螺距……往里面吹风

网友:
强呀!学习了,风扇已经在路上了!到时候回来改装

网友:
没必要破坏外壳

网友:
加个散热器就可以了啊

网友:
最好是由散热片方向吸入,向外排出

否则效率很低,吹的都是乱流

你注意看充电器,电脑散热都是往外吹的, 把热气流引导向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