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同学们学习,问一个关于520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3-07-03):
买了一个二手的亚拓520
舵机
,拿到手后试着掰动了一下舵机臂,很轻松就能掰动,请问是否正常?另外舵机臂不能连续掰动,也就是说不能整圈的掰动,这又是否正常?没有过520求解。

网友:
舵机通电测试才知道正不正常,不要用手掰,会扫齿的

网友A:
正常,但是最好别去扳,运输途中也要注意不要让飞机自己扫到舵机了!

网友B:
一般而言,好舵机可以更轻松掰动。
一般而言,舵机有两个极限位置。
水平有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