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桌面铣床配合A3977及USBCNC试机

楼主(2013-07-03):
DIY的桌面铣床,历时差不多半年多了吧,终于动起来了。
配合USB CNC软件,A3977驱动,20V电源试机视频,加工速度是F800. 主轴电源没弄好,没开主轴,模拟运行。
往复数次,回原点位置准确,用坏了的刀具,在台面上轻轻勾勒了一个米老鼠,多次走刀,没有双眼皮,台面略微不平整,在米老鼠尾巴位置划出的痕迹时断时续,估计是XY面有0.1mm以下的偏差(装好后未做任何调整的状态)。不多说了,先看图片,视频。
小铣上用的低成本无动力主轴单独开贴交流: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17370

电控箱,USB CNC配合 A3977驱动,20v电源

连好的样子

试机代码,保守的用了F700,当然由于主轴的原因,将来加工速度很难超过F500

可以看到勾勒出的米老鼠,基本完整,刀尖轻轻触碰台面

雕了一个小熊,F1000,尖刀,忘记多大的了,用时6分钟多一点

楼主:
视频来了,然后继续冬眠(等待主轴弄好,再上加工零件的图片),有时间把主轴弄好。视频中除了步进电机有一个哗啦啦的杂音,是手摇柄在运行过程用共振的声音

更新,稳定下来的极速测试,
F1450(实际测试1550不丢步),
步进起始速度500(实际测试700不丢步),
加速度80(实际测试100不丢步)。
电源20v,如果换成24v,甚至30v的话,极速还有提升空间。当前电机长时间运行没有温度变化,X轴可能有一点温吧,感觉不明显。

清晰版 F1450(背景音乐为笔记本最大音量)

网友:
做的非常精致,请问三旋翼步进电机是多大的

楼主:
42电机,行程 x180,y75,z70

网友:
放的各个部位的细节大图看看哈!

网友:
做的精致,顶一个!

网友:
做的真好,这个机器花费了多少钱~

网友:
做的真漂亮 啊

楼主:
二楼更新,稳定下来的极速测试,
F1450(实际测试1550不丢步),
步进起始速度500(实际测试700不丢步),
加速度80(实际测试100不丢步)。
电源20v,如果换成24v,甚至30v的话,极速还有提升空间。当前电机长时间运行没有温度变化,X轴可能有一点温吧,感觉不明显。

清晰版 F1450(背景音乐为笔记本最大音量)

楼主:
另外那位兄弟能推荐一款稳定运行xp有USB2.0的触屏掌上电脑,做工控机用用。价格要便宜,太贵就不如买个x41T了

网友:
详细介绍一下主轴吧。很感兴趣。

楼主:
主轴是不传之秘啊,,我想破脑袋才想出的这么个办法。

楼主:
主轴物料清单如下:
ER11延长杆一根,40元
一般的角接触轴承两个,20元
模具用的导套数个,3块钱一个
模具用的弹簧一根,截一段用,2元一根
除了带轮用机加,其他都不用机加,

楼主:
估计要砸了很多人的饭碗了,有按这个方案做无动力主轴的,提一下这个是Ly8000608的方案,哈哈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

网友:
做得不错,楼主能放多些细节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