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 EFL PRO的70A电调不能连接CASTLE LINK?

楼主(2013-07-03):
小弟刚到手的500EFL PRO,习惯性地连接CASTLE LINK去设置,发现没有任何反应,以为 USB LINK坏了,插上550的电调又是好的。再插下大脚车上的MAMBA电调,也是好的。
难道500上的70A电调无法连接电脑设置?因翻550说明书,介绍下方有一排关于用castle usb link的介绍,500说明书上没找到,所以作此判断。

网友A:
70A电调为亚拓原产,无需也无法连接电脑设置使用,550的90A是卡斯特生产的凤凰电调,自然可以接电脑设置线啦,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A电调为亚拓原产,无需也无法连接电脑设置使用,550的90A是卡斯特生产的凤凰电调,自然可以接电脑设置线啦 ...

多谢回复。这么说也不需要经过油门高低位确认这个设置了?也是就初始油门限制在50%左右然后一点点往上加,等行程确认音这个步骤?昨天我试了这个步骤之后刚确认完低位,没动油门整个机子就直接在桌上暴走,差点把笔记本给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这么说也不需要经过油门高低位确认这个设置了?也是就初始油门限制在50%左右然后一点点往上加, ...

这么大机子调试不拆大小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机子调试不拆大小桨啊……

唉就那么懒了一下下。后来发现再转的时候大桨夹连杆的下球头下面会蹭到十字盘表面,目测是十字盘里面那个漏斗形的轴承出来了点,这个轴承也会脱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就那么懒了一下下。后来发现再转的时候大桨夹连杆的下球头下面会蹭到十字盘表面,目测是十字盘里面那个 ...

这个应该是摔了之后脱出来的吧……(500我不太熟悉)

我450也是这么懒过一次,唯一的一次……
自以为所有都搞定了,有把握了,然后就……
调试结束的时候,带着大桨从书桌上全油门起来了……后果嘛,大家可以想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回复。这么说也不需要经过油门高低位确认这个设置了?也是就初始油门限制在50%左右然后一点点往上加, ...

500的70A电调需要校准油门行程,方法和卡斯特的不同,具体请仔细查看500安装说明书后面,有详细设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的70A电调需要校准油门行程,方法和卡斯特的不同,具体请仔细查看500安装说明书后面,有详细设置方法
...

解决了,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