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做雕刻机,考虑不周,出了点问题,请教(有图)

楼主(2013-07-03):
第一次做雕刻机,计划是固定龙门的。钢板切回来后,发现考虑不周,Z轴的宽度切的太窄了,放了导轨后没办法安装丝杆,不知道丝杆用这种方法安装可不可以,对机械有没有影响?

网友:
你可以想办法把 X轴 放在 Z轴和  Z轴丝杠的中间吗 ? 这样会减少Y轴行程不少  , 你现在这样凸出来会不会太多,X轴比较吃力。。。

网友:
丝杆两端要有轴臣孔,这样可能轴臣孔也会干预到其它的到吧。

网友:
只要导向好,丝杠受力不会太大,没啥问题

网友:
可以没问题,做好后再做好防尘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反正是第一次做,权当练手,取得一些失败的经验也是好的。两根立柱和底板都是8 毫米的钢板,加强筋打算用18的圆钢筋焊接上去,再用土方法去应力,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哥们,你这什么软件画的图啊,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什么软件画的图啊,真不错

草图大师,很容易上手,百度下就行

网友:
依照性格判断,如果经常这样出错,就不太适合玩机器.
三思而后行,不能三试后再行

网友:
圆轨间距太小,抗扭能力不好。

网友:
那图画的真的像  手工用笔 画的,,,呵呵,当然,我说的是那线。。像铅笔的。。

楼主:
沉得好快,今天电焊了下底板的加强筋,变型好大

网友B:
开放式结构焊接,变形那是刚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放式结构焊接,变形那是刚刚的

大大,有什么办法解决呀?

网友:
先封闭起来再焊接 变形就小很多了

网友:
六面体机身结构的话,先点焊住成形,然后正式焊起来,焊缝要间断,不是六面体结构变形就会比较大,因为刚性差多了,

网友:
板状结构还是螺丝拼的好,也不用考虑热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