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求教

楼主(2013-07-03):
FS8通接收器4号5号通道在不开控的情况下
舵机
会动,不是自动回到中位,用手摸感觉还在动不会停的

网友A:
不开控就是没指令..有什么奇呢.

网友B:
没有哪个接收机在不开控的情况下舵机会自动回中位的。想要这个功能可以设置失控保护,每一个通道设置保护值为中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