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 导航版固件如何刷,一直搜不到星

楼主(2013-07-03):
那三种协议什么意思??我是ublox的gps

楼主:
现在重新刷了下,用NMEA能定位,但我的是ublox 6m的gps,如果用ublox协议,还要设置gps吗?
还有GPS_FILTERING什么意思??

网友:
同求~包括GUI里面关于GPS的三个选项,很疑惑~~~~~~

网友A:
接着你的代码往下看一点,你会看到I2C-GPS的选项,后面注视里有网址!那个就是转接版的程序代码。不细心吧!!!

网友:
你截图的地方都不用选。选下面的#define I2C_GPS

还有下面的#define MAG_DECLINIATION  0.0f
这行填你所在地的磁偏角。

网友B:
所在地的磁偏角 这个从那里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在地的磁偏角 这个从那里看?

最简单是在手机上用 multiwiiez-gui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在地的磁偏角 这个从那里看?

这个要去那个网站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着你的代码往下看一点,你会看到I2C-GPS的选项,后面注视里有网址!那个就是转接版的程序代码。不细心吧! ...

我这个是I2c导航板的固件,不是mwc的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I2c导航板的固件,不是mwc的固件

我知道。按我说得做,找到那个网址。哎呀,没有专研精神可是不行的。我给你实践,你看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按我说得做,找到那个网址。哎呀,没有专研精神可是不行的。我给你实践,你看清楚了。

我打开的就是导航版的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开的就是导航版的固件

哦,这样啊,那就直接波特率对应好,模式对应好,然后下载到转接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啊,那就直接波特率对应好,模式对应好,然后下载到转接板就行。

这个是的,但是设置ublox模式,我的反而定不了位了,那个u-blox-config.ublox.txt的文件也写入gps了

网友:
你的GPS模块直接接电脑(上位机),看一下你的模块有几种输出格式!

话说GPS模块也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的,但是设置ublox模式,我的反而定不了位了,那个u-blox-config.ublox.txt的文件也写入gps了

写入那个txt以后,在ucenter上面就不知道为什么看不到了,但是实际使用是好使的。可能是ucenter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