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7-03):
请大家帮忙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我也是这种情况。像发神经不好控制所以就降回了原来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种情况。像发神经不好控制所以就降回了原来的版本

你好 如何降级 请帮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 如何降级 请帮忙

用1.8调参软件调参就可以了。会提示你升级到2.几的固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