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7-03):
请大家帮忙 请大家帮忙

网友:
楼主的后半段那种下法是自己操作的还是飞机抽抽?看着揪心~

网友A:
用的应该是naza v1的硬件吧~飞控裸露在外面吧? 天气晴空万里吧?是的话就对了,naza的气压计为硅原件,对阳光十分敏感,请进行遮光处理,其实论坛里都有,多潜水~~

网友:
玩的就是心跳

网友:
机器什么配置?电池用的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应该是naza v1的硬件吧~飞控裸露在外面吧? 天气晴空万里吧?是的话就对了,naza的气压计为硅原件,对阳 ...

很受用啊,我也是V1硬件裸在外面,看来以后还是要安上龟盖
仍有一问题是为何2秒后又恢复了

网友:
我已加你

网友:
dji技术  有问题大家摊桌面上解决啊 别藏着掖着 你不公开解决问题的方法大家怎么预防啊   难道想大家都炸鸡?

网友:
听的到蜂鸣器在响,安装低压报警了?是不是电池动力的问题?

网友:
LZ,检查电池是否存在老化?还有电源保护是怎么设置的,但是的LED闪灯是什么样的?进入电压的二级保护后,悬停点会提升到90%的地方,如果油门低于90%,就会下降

网友:
电压保护了!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应该是naza v1的硬件吧~飞控裸露在外面吧? 天气晴空万里吧?是的话就对了,naza的气压计为硅原件,对阳 ...

录像上看是阴天呀。
我的naza V1在晴天也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的应该是naza v1的硬件吧~飞控裸露在外面吧? 天气晴空万里吧?是的话就对了,naza的气压计为硅原件,对阳 ...

搭车请教下我就但NAZA飞控没GPS我装3.12的固件怎么没有用之前装过飞的还可以一扑叫我装老固件1.8的晕飞的我炸了无语.可是在装回3.12的固件现在就没用了知道的大神们有看到我搭车的请指导下

网友:
刚刚,就在刚刚,我的也掉下来了,直接砸下来了,视频正在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