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RC50/11的进角问题!

楼主(2013-07-03):
刚入手
RC50/11飞F86,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的,请问各位老鸟,这个电调的进角设置为哪种适合呢?谢了!

楼主:
没人懂,不可能吧!

网友A:
默认就好了

网友B:
都是默认进角

网友C:
原厂默认或低进角都行

网友D:
楼上都回答了

网友:
我都用,最高进角的~

网友E:
天行者默认进角是3.75度 飞腾和铂金默认15度

网友F:
电调的进角在你发射开机后,把油门推到最大,然后听声音(其中第二轮声音中的第一段声 “滴”是低进角,以此下推,共有三段声音,选择你要的进角)然后关掉油门,等待确认即可。
风暴

网友G:
凡是都要低调! 默认吧 ~~~~~ 默认的综合性强吧 毕竟开发人员想的问题比我们多!!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