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充电疑问

楼主(2013-07-03):
有的电池充电时,开始很正常,但是充电到后期会突然跳出,出现这个界面,电池也没有充满。请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英语翻译出来是,包移除(暗流),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语翻译出来是,包移除(暗流),是不是电池不行了??

电池的确不是新的,但测过电池的阻抗很小。而且其他的充电器(A6),充电没问题。是不是PL6太挑电池了?

网友:
字面上是电池松脱的意思,充电器侦测不到电池。看看接触有没有问题。

网友:
提示电池被移除,当然是接触不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的确不是新的,但测过电池的阻抗很小。而且其他的充电器(A6),充电没问题。是不是PL6太挑电池了?
...

可能PL6对电池的一点点的不正常都要检测出来,然后报警,楼主再调调里面的设置什么的,PL6没有用过,我现在B6,初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帮顶

楼上纯灌水啊

网友C:
我的是PL8,以前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并冲板延长线有一路接触不好,你自己详细检查一下连线,毕竟这些充电器是大电流充电,有一点问题他自动停机这个我觉得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PL8,以前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并冲板延长线有一路接触不好,你自己详细检查一下连线,毕竟这些充电器是大 ...

赞同你的观点。可能是平衡线有问题,普通充电器可能忽略而过,pl就要严苛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帮顶

什么不错?你看帖了吗?

网友(2013-08-26):
接触不好

网友:
我也想入,苦于无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