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机莫名其妙动力变小

楼主(2013-07-03):
我用的电机是LY2814 920KV的,电调是铂金60.载机是飞翼,之前手抛70油门正常起飞,几十个起落没问题。但是从前几次开始,发现抛起后下降变明显,有两次几乎擦着地面拉起的,前天又飞了两次,飞机直接没拉起来,然后昨天把电调重新设置了,全油门依然飞不起来。在出问题之前,没改动过飞机的设置。莫名其妙得就动力变小了,换了电池一样。估计是电调或电机出了问题,谁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多谢。

网友A:
这种差不多的情况我也遇到几次,都是在天上,动力没了。。。。。。
朋友说是电池内阻大。

网友B:
楼主说换了电池也一样???电池是新的吗??

网友C:
电调有问题

网友:
换电调试试

网友D:
桨夹松了?

网友E:
电机消磁?

网友F:
天空兄:

如果新換电池没老化、电调设定进角没错、
电机没消磁、桨没松脱..............

那最大可能就是有动力接线有问题,包括:

(1)  脱焊/接觸不良:可试在所有接点补焊,包括T插、香蕉头。

(2)  线束有部分断了,大电流过不了。而断位更可能被胶皮
      包著,外面看不到。可试更换接线。

还有电机内可能缠上了毛发丝线、沙石等,而电机内的轴承也
可能坏了,造成阻力。电调上的电容老化了也有可能。

陈伯

网友:
看陈伯说的吧

网友F:
还有,会不会是炸机断桨,换上新桨时裝反了?

陈伯

网友:
电调有说明书的,对照看看

网友:
替换法是最直接有效的办法

网友:
看看桨转的时候是不是双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差不多的情况我也遇到几次,都是在天上,动力没了。。。。。。
朋友说是电池内阻大。

现在可以确定不是电池的问题,因为我换了另外两块电池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换了电池也一样???电池是新的吗??

两块50个循环内,两块10个循环内,都飞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有问题

嗯,不是电机就是电调有问题,不过都很新啊,铂金才用了两个多月,电机才飞了10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桨夹松了?

这种小细节问题不会的,出问题之前飞机的设置都没改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消磁?

嗯,有这种可能,不过这个电机才飞了10个起落,这也太脆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天空兄:

如果新換电池没老化、电调设定进角没错、

多谢陈伯,我这两天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会不会是炸机断桨,换上新桨时裝反了?

陈伯

没,桨装好后没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