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 贝尔值是什么 ?

楼主(2013-07-03):
希拉  贝尔值是什么 ?  详细 解答下

网友A:
他们各是一个人,各创造一种直升机的旋翼头的形式。首先是贝尔创造了现代形式的直升机,也就是无副翼机,因当时没有电子稳定装置,所以非常难控制。后来希拉在贝尔形式中加了平衡锤,近似现在的锤子机,这使直升机的操控性变得非常定。现在的有副翼机是贝尔希拉混合型,具备贝尔希拉各自的优点。细节记不清了,大致就是这么回事,有清楚的继续补充。

网友:
先学习,再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各是一个人,各创造一种直升机的旋翼头的形式。首先是贝尔创造了现代形式的直升机,也就是无副翼机,因 ...

谢谢!

网友:
同样先学习再百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客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们各是一个人,各创造一种直升机的旋翼头的形式。首先是贝尔创造了现代形式的直升机,也就是无副翼机,因 ...

我怎么记得不是这样。。。。。希拉和贝尔都是混控方式。贝尔是锤子机,很稳动作不大,像4通道的机。希拉是像450那样有两个副翼片,靠改变副翼再拉动大桨,动作大不太稳,450是希拉和贝尔结合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

我记得你,你在某论坛是不是将军就是老模友的称谓。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你,你在某论坛是不是将军就是老模友的称谓。

就是在论坛混的时间长了,空得其名而己。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记得不是这样。。。。。希拉和贝尔都是混控方式。贝尔是锤子机,很稳动作不大,像4通道的机。希拉是 ...

现在是混控方式,过去他们就是两个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混控方式,过去他们就是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的名字。只是贝尔是发明锤子,希拉发明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