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板子求助确实没办法了扭曲啊

楼主(2013-07-03):
这个是油门推满的时候,电机的转速不一样啊我都不敢飞啊,求如何调整

网友:
不理会,实际飞一下看看

网友:
不用理会~~不过给点意见.

我觉得正常的情况多是~
前左.后右输出接近
前右.后左输出接近

就是类似

1500         1300

1300         1500

这样的模式!

楼主:
谢谢那我出去试试看

网友:
二楼正解~求GPS设置

网友:
没事的,我的好像也这样。飞起来还是很稳的。

网友:
转速都一样的话还要飞控干嘛?

网友:
数值自动会漂移。但是升空之后,由于自稳ACC加速计的反馈。过程:哪边的电机慢了,就会向那边倾斜,一旦倾斜了,飞控就会增加这个电机转速,直至平稳。如此不断反馈纠正。这就是自稳。 不升空的转速漂移,不用害怕。

网友:
新人入MWC,各种吐嘈
你会习惯MWC的

网友:
不一样是正常的,只要配置正确,楼主放心飞就行了!祝爽飞!

楼主:
谢谢各位哈哈哈今天在家里拉了一下一下就上去了,而且很平,明天出去飞。

网友:
没事 我的也一样

网友:
离地1米以上就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