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全向天线 和 平板天线 并用的思考。

楼主(2013-07-03):
我在想可不可以做一个用在天线延长线上的开关
在飞机比较近的时候用全向,把开关打到全向天线那边
飞机飞远了再打到平板那边
这样又可以在飞机比较进时不会应为平板没对准而没信号
飞远了反正角度不会变化太大,又可以不怎么动平板
这样不是可以省下一个跟踪云台的钱吗?

高手请赐教,我只是一时想法,懂的高手论证一下可行性~~

网友:
G4J 贴片 信号开关电路

很多二线接收机 双天线用的都是这个

网友A:
我是同时装的平板和全向  貌似还不错 没什么雪花 也没装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同时装的平板和全向  貌似还不错 没什么雪花 也没装开关

串联?能否上图。。

网友B:
纯开关控制感觉不靠谱,因为切换的瞬间,还是有一段无天线的时间,这个时间容易烧坏发射机。

网友: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双集接收

网友:
5.8g接收机已经有了双路冗余成熟产品。。自己弄的还是没商品话的东西靠谱。。。

网友C:
楼主,老鹰眼就是干这事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老鹰眼就是干这事儿的

?哪个老鹰眼,私信给个连接我看看。想知道

网友:
冗余分集器,老鹰树出品,自动选用较好的信号

楼主:
冗余分集器我刚看了一下,比较贵,那还不如买个跟踪云台

网友:
有想法,学习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纯开关控制感觉不靠谱,因为切换的瞬间,还是有一段无天线的时间,这个时间容易烧坏发射机。

楼主说的是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是接收机……

看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