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螺距的调试方法步骤~

楼主(2013-07-03):
飞越450FBL,十字盘已经调平。油门50%的时候舵机臂水平,现在油门推到头螺距正角度很大,请问正确的调试步骤是什么。谢谢!

网友A:
这不是一两句说清楚,请看顶置贴,多潜水

网友B:
楼上正解,简单说就是 ,开控 ,控上所有微调归零 , 舵臂水平,十字盘水平,螺距0度,最大最小你自己调!

网友C:
貌似你根本就不会哦。。不是50%油门。。。是切换3D之后。油门杆在中间!其实油门是0%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复杂,最好的办法是多潜水,学习后再来提问

网友:
舵机回中,正负10度就行,飞特技,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简单说就是 ,开控 ,控上所有微调归零 , 舵臂水平,十字盘水平,螺距0度,最大最小你自己调!
...

十字盘已经调平了,之前的步骤都完成了。就是螺距的度数不太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根本就不会哦。。不是50%油门。。。是切换3D之后。油门杆在中间!其实油门是0%

嗯,我所指的就是油门的摇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貌似你根本就不会哦。。不是50%油门。。。是切换3D之后。油门杆在中间!其实油门是0%

桨距还是油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桨距还是油门啊

油门0%的时候。桨距为0

网友:
把置顶帖看完就懂了

网友:
PITCH就位时(50%),所有转接臂,摆臂,大桨都为0度即中位已调好,然后再调发射机的总螺距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两句说清楚,请看顶置贴,多潜水

在哪找置顶帖? 求pm

网友:
"油门推到头螺距正角度很大"————

装机别去追求美观,你装 舵机臂 半径最小的“孔”

就不会有那么大的 舵量 。角度太大 肯定不好。。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