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EBAR V2的高手帮忙诊断下,老是金鱼尾!

楼主(2013-07-03):
才买的EBAR V2,把BAR GAIN和GYRO GAIN两个感度都调到最低了,还是金鱼尾。应该不是机械问题,因为同样的机子用GV8000就没有金鱼尾,高手帮忙分析下原因!

网友:
我只用过K8,刚刚的,。

网友A:
EBAR V2的短板!对震动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EBAR V2的短板!对震动要求高!

不是说最大的卖点就是抗震吗

网友:
我1和2都没有问题啊

网友B:
发现E8程序里自动带 反扭矩补偿 无法设置掉。  试试把尾巴倾斜4°左右作为中立点 尾L臂平行尾管试试

我的E8用起来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E8程序里自动带 反扭矩补偿 无法设置掉。  试试把尾巴倾斜4°左右作为中立点 尾L臂平行尾管试试

...

你是说尾桨夹角4度吗?

网友:
是不是桨的问题,我记得有人桨不行开3D就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尾桨夹角4度吗?

我觉得是陀螺仪自带的“反扭矩补偿”补偿太多造成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

如果你的尾中立点是尾桨平行于尾管 那你试试 把中立点设置在L臂于尾管平行尾桨呈现角度

也不知道对不对  试试吧

我也入了一个E8 然后东拼西凑了一台破皮带机  没想到这玩意手感特好  猛停特带进儿 尾巴锁的特硬

网友:
是不是感度通道没设对?你的感度是在设置卡上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陀螺仪自带的“反扭矩补偿”补偿太多造成

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

我知道你说的补偿,我以前用K8和GV8000软件里面可以设置这个补偿值,特别是3D时候,尾巴抖动的话,就减小这个值,但是EBAR不能设置这个值很烦人!现在普通飞没有金鱼尾了,就是翻滚的时候,螺距拉急了会摆动!

网友:
问小邱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你说的补偿,我以前用K8和GV8000软件里面可以设置这个补偿值,特别是3D时候,尾巴抖动的话,就减小 ...

普通飞没有金鱼尾了,就是翻滚的时候,螺距拉急了会摆动!

应该就是补偿的问题 试试 舵机慢一点 行距加大一些 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