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严重求助两面胶问题

楼主(2013-07-03):
用两面胶粘船的配重,由于需要重新卸下来,船上有好多胶怎么才能去除下去,还船一片洁白。

网友A:
无水乙醇。

网友B:
除胶剂,汽车美容店有卖

网友:
额额额,我是用手搓,用橡皮擦

网友C:
或用WD-40喷一下,沈透了胶水会浮起来,但还要用火酒或白电油再去掉那油层...

网友A:
最好使的是美制 Lift-Off 喷剂,快速溶解,最棘手的口香糖都能搞定。
无水乙醇比较慢,但相对健康。

网友D:
用汽油一檫什么都搞定 太简单了

网友E:
稀释剂擦。。瞬间解决。。。我粘船盖子脱胶就是这样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