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遥控器电池放不下。。。。

楼主(2013-07-03):
如图,刚买的电池能放进去,但是那堆线放不进去。。。。把不用的减掉,还是这样用胶布,不盖盖子,或者有谁用8节5号充电电池和我换。。。

网友:
剪了吧!反正也不用!没有盖是在是不好看

网友:
是个问题

网友:
先量下电池仓的大小再买,

网友:
这个能放进去 我就是这个控和电池

网友:
我用的是kds的,这个电池仓和JR的dsx7时兼容的

网友:
不影响美观,反正是后面的

网友:
FS9吧。和我一样。。用飞越的2200mah那个就好。

网友:
没问尺寸就买了吗?盖不了仓也不是个办法.

网友:
如能与动力电池通用最好

网友:
同用福斯9的飘过,哈哈,我的控电刚好可以

网友:
`呵呵呵   和我的控一样   我也放不下去  结果 我把电池外壳拆了,吧电池弯折    勉强放下了

网友A:
当然是把电线剪了啊,把外包装拆了,剪的时候当心短路

网友:
除了控接头和平衡头其他的线都可以剪掉
控电基本上是一控配一个的。
玩了这么久见过蹭动力电的有蹭零件的也有蹭飞机的,但是从没见过蹭控电的。

网友:
悲了个催啊

网友:
手功好的话改控上电池的插座,改成4P座,这样就可以直接插电池平衡头了。然后电池只留平衡充接头,线可以适当延长,这样就很整洁了。。

网友:
小问题啊!换块电池吧,别影响心情。。。

网友:
我也是这控,建议用尼龙搭扣,胶布太难看了

网友:
我直接用报废的450动力电,后面盖子不盖了,胶带粘一下就好,省了买控电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把电线剪了啊,把外包装拆了,剪的时候当心短路

剪的时候,一根一根的剪啊 。不要一起剪,否则要

网友:
把壳磨个放线的槽出来

网友:
胶带固定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