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败的作品,拿出来丢丢人。。。。

楼主(2013-07-03):
有个坏了的红外双翼直升机,手工打造了个阿凡达飞机,结果还是飞不起来,好像是两个电机力量不一样,总是偏飞,一个转的很快,一个转的很慢。。。。废话不多说,上图
这事花的草图, 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要发帖,就没怎么照。
这是我拆的原来的红外双桨飞机, 就剩下一个壳子了。
做成后的样子,依然很丑。

网友:
木有向量维稳控制系统

网友:
你需要一个支持二轴的飞控,两个舵机,rcexplorer教程

网友:
矢量偏转呢

网友:
第一····如果这个玩具是三通道的并且还是内置陀螺仪的话,电机转速不一样只是对于方向而言,如果要实现控制飞机左右侧飞把电路板黄阁方向,头朝上放置,至于方向的话只能用舵机来控制每只螺旋桨的臂前后动作,这样也需要飞控···就如楼上所说····把遥控换了··购买两只舵机,一个两轴飞控,这样的话可以实现,就你现在三通玩具的设备要实现还是难。

网友:
加飞控即可。。

网友:
没有主动平衡玩毛线,,,多旋翼不可能用机械靠自身平衡的

网友A:
这个不能简单移植,原机的控不能支持这种飞行模式。买新的飞控,是否值得?

网友B:
折腾吧!不管成功与否都乐在其中!

网友:
如果每边桨上装有平衡锤,必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吧!不管成功与否都乐在其中!

严重同意这个说法, 反正就是折腾。。。。原来的就是3通没有陀螺仪的红外直机,就这品相加飞控?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能简单移植,原机的控不能支持这种飞行模式。买新的飞控,是否值得?

嗯,嗯,学习了,确实是不同形式的东西。。。。本以为能飞起来呢, 结果确实能飞起来就是侧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