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800,从案子上掉落,3电机发热 (已解决)

楼主(2013-07-03):
S800,从1米高案子上掉落,1、3、5电机发热,2、4、6正常温度,求解

网友:
桨不平衡

网友:
对,看看浆,看看抖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拆过 力臂的电机座?

楼主:
谢谢JK3、 远风的回复
目视平衡感觉还可以。奇怪的是正好1、3、5电机发烫,难道是线路问题?

网友:
亲pmqq号详聊

网友:
看不懂你说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拆过 力臂的电机座?

谢谢技术。没拆过,之前一直正常使用中。不解的是1、3、5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技术。没拆过,之前一直正常使用中。不解的是1、3、5发烫

温差是否很大?不大的话是不影响的, 飞机是靠135,246 的转速不同来转向的,也与飞机的自我修正有关。

楼主:
温差很大,掉落后,损失了一支桨,估计是我用了一支替代桨的原因。因目前手头没有原厂桨。
谢谢技术支持!我买支原厂桨试试(我这当地没有原厂桨,为了试机当时就买了一支替代桨测试的)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也在关注最后解决的结果。

网友B:
你是怎么掉的? 放在案子上起飞?不稳直接摔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掉的? 放在案子上起飞?不稳直接摔下来??

不是起飞,也不是降落。
是降落后放置电池的时候,一个孩子过去看,可能没拿动,歪了,幸亏孩子没伤着。
机器有损失很正常,玩航模没有不损失的,关键是找到原因。
原厂桨还没到,问了下买替代桨的店主,店主很热情,他说调换下机臂试试,结果:正常了

网友:
机臂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