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贴自制遥控车

楼主(2013-07-03):
我想利用带孔铁片、螺丝拼装一辆遥控越野车/卡车给小孩玩,动力希望大一点,能运些物件,增加乐趣,速度可以慢一点,两驱或四驱都可以,可以控制前进、后退、转左、转右就行。
初步设想如下:
1、使用两个N20减速电机分别驱动左右前轮;
2、两组电路分别控制两个电机同时正转使车辆前进,控制两个电机同时反转使车辆后退,控制一个电机正转,一个电机反转使车辆转弯;
3、输给电机电压6v或9v;
4、四通道或六通道控制都可以;
5、能够增加灯光就更好了。
问题:
1、控制两个电机同时正转使车辆前进,必须两个电机转速相同,即遥控器接收板输出电压要一致才行,但咨询了淘宝店家,好像四通、六通接收板的输出电压都不一样,那市场上到底有没有输出电压相同的遥控器接收板?
2、我要求输给电机电压6v或9v,但咨询了淘宝店家,好像四通、六通接收板的输出电压一般是3v、4.5v,极个别最大输出电压才6v,那市场上到底有没有输出电压达到6v或9v的遥控器接收板?
3、若以上两个问题不能解决,我就打算买一个舵机控制转弯,较弱的输出电压控制舵机,较强的输出电压控制两个电机,但如何安装舵机及其配件,我又不太懂,想请教各位大神。
4、或者哪位大神给些合理化建议,谢谢!!!

网友:
买一台国产的遥控越野车只要几百块钱, 进口的1000到5000.
自己折腾的话几百块不够, 而且性能恐怕还不行

楼主:
主要是给小孩玩的,小孩才2岁,能前进、后退、转弯就行了,而且用铁片拼装没那么容易摔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给小孩玩的,小孩才2岁,能前进、后退、转弯就行了,而且用铁片拼装没那么容易摔坏。

这么小的孩子手小, 抓不住遥控器, 手眼协调能力也不够, 还是买玩具比较合适

网友:
看楼主问的问题~~感觉对车辆的机械知识和遥控设备的电路知识都还很欠缺,建议还是别折腾了,直接买个成品玩具吧

网友:
通过楼主的描述。可以断定。你对模型 的基本概念都不清楚。接收机不可以控制电机的。有一种东西叫电子调速器。建议潜水一个月。然后在重新设计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