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短暂的失去飞行势态过?

楼主(2013-07-03):
   入模时间不算短,好几年了,直机、固定翼都玩,但一直水平不行,算是老菜鸟了。
   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飞远了,会因各种原因,特别是做过大的机动,或连续机动后,突然有那么1秒或半秒钟自己都不知道飞机势态是什么了,直机是是对头还是对尾?目前是在在前飞还是后退?固定翼不知道是正飞还是倒飞了,如果有足够的高度还没问题,动下操作,仔细去确认下,就又看清楚了。有时高度不够,就掉下来了。
  不知道别人有这种 情况没有?不是视力问题,我视力很好,觉得是注意不集中造成的一样。是不是像我这样的就没法升级到高手呀,永远的老菜鸟

网友:
偶尔也有 基本是打过舵或者舵面不够造成的 算是手法不够细腻 或者就是遥控设备间歇性干扰停顿 飞机姿态没有达到预估状态 特别是飞远的时候

网友:
太正常了,飞远了、稍一不留神看不清那是必须滴。

网友:
有好几次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 我经常这样的 记得有次飞滑翔机 飞得很高  突然电话响起  我就先接电话  等我再看飞机的时候 不见了 然 ...

还是你牛B,还敢接电话。

网友:
我也试过,和你一样几年了还是菜鸟,基本只飞航线不玩特技

网友:
楼主别纠结了,我们情况差不多,也是双修,经常遇到判断不清姿态,飞低了肯定炸机的,直机不敢飞远,我很近视,就千年悬停,
固定翼就尽量飞高有足够时间判断,
其实可以装飞控来避免炸机的,就是若飞丢成本更高。
一次飞丢f3A也是因为姿态判断不清。上天2次就丢那个心疼啊,从此不飞下单翼

楼主:
看来我不孤单了,直机玩了四年,也就是四面旋停。画个圈还不园,忽高怱低的。固定翼不敢飞太远,高速的机型不敢飞。F3P好飞,但没什么高难动作,也就是翻来翻去,正飞倒飞下。唉,不追求了,自得其乐就行了。
我菜鸟,我喜欢 。

网友:
据说穿云的时候很容易失去姿态,貌似是真的

网友B:
同感,就是有次阴天竟然目视穿云,吓了一跳。被人叫飞高点,就猛油门向上,哪知道突然飞机不见了。赶紧收油拉杆,就看着飞机从云里穿出来了。

网友:
飞机从云里穿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感,就是有次阴天竟然目视穿云,吓了一跳。被人叫飞高点,就猛油门向上,哪知道突然飞机不见了。赶紧收油 ...

我是说带着全套装备的那种穿云 你懂的

网友(2015-02-13):
引用 楼主:
看来我不孤单了,直机玩了四年,也就是四面旋停。画个圈还不园,忽高怱低的。固定翼不敢飞太远,高 ...

你算好了,我最早技术还凑合,2年前开始FPV,到无人机,多轴。。。。现在没飞控我都不敢飞了,你是老菜鸟的话,我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