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IY电调的都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想DIY一个电调了解一 ...
请问DIY电调的都是学什么专业的?我想DIY一个电调了解一下

楼主(2013-07-03):
本人是学机械专业的,对
电机
还好理解,但电调真的一巧不通,技术含量太高了,就连基本原理都不太懂,只知道就改变占空比控制,想请教有没有由0开始学习电调DIY的资料或者书籍好推荐呢?

网友A:
即使是电路设计出来了,程序的算法还是很头疼很头疼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阿莫的电子开发网看看

网友B:
会单片机和电机学 还有模电数电就行了 没难度 电调就是直流变交流 改变占空比就可以调速 单片机讲将接收的遥控信号转化为占空比信号 输出控制mos管开关

网友C:
玩模型要DIY的话 一大部分都是 单片机 ,会C语言,然后一点模电数电, 差不多了

网友D:
大家一起diy电调吧。。。

网友E:
要做能用的,就是一点小窍门,花几天苦功啃一下,就行了,开源的这么多。。。
要做好用的,就要下点功夫了。。。

网友F:
还是直接发教程比较好,或者发教程网址。
这么说,还是听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