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6560三驱动板烧一轴

楼主(2013-07-03):
tb6560三驱动板,X轴坏了,能修复吗?,运转时,X轴电机~吱~吱~吱声响,不会动,没一会儿~板就冒烟~!最后~散热板很易发热,X轴不能动,电机没事,其它两轴正常!

网友:
先排除电机是否有问题,再换个6560试试

网友A:
可以修复,换个TB6560就行了,不过主要是要找出烧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修复,换个TB6560就行了,不过主要是要找出烧的原因。

如果是电压高的话,会烧掉哪里?

网友A:
就是6560的VCC和GND击穿。你的电压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6560的VCC和GND击穿。你的电压多高?

32伏左右

网友:
32V不高,我的TB6560用的也是32V的

网友A:
这么巧,都用32V的。我也是用32V的,我的驱动板焊好后试机,用的是12V的,试了很久,4 块板都正常。当我机器做好,装上好,打弄错mach3,通电电机自锁,正常。点动,啪的一声,电源保护。检查6560击穿。换上一片,又烧,再换一片,正常。
到现在,用了2 个多月,都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巧,都用32V的。我也是用32V的,我的驱动板焊好后试机,用的是12V的,试了很久,4 块板都正常。当我机器 ...

6560芯片在哪买的,多少钱,新的还是旧的

网友C:
要注意电源的波纹系数,有些开关电源输出是32v,但峰值可能到50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60芯片在哪买的,多少钱,新的还是旧的

6560是全新的,2 次是在两家买的。
12¥多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注意电源的波纹系数,有些开关电源输出是32v,但峰值可能到50几v

如果是这个原因,那有点怕怕。只是奇怪,为什么上电不烧, 而是点动就烧?但不烧的现在又用得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