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手固定翼大家帮我看看选哪一架

楼主(2013-07-03):
前2个月买了架450但是2个月过去了还是不会飞,炸了好多次修的蛋疼了,才只会对尾悬停,打算入手固定翼了。。。求大家帮我看看选哪一架,买的是PNP版本不知道可以不。

另外我问下大神,,,,乐迪2.4G 6通遥控 7通接收机。包邮多少钱收是好价(差不多)

PNP版本275元(这个是翼展1米的那飞机)
空机+2212/kv1000新西电机+30A新西达电调+1047桨+泡沫胶+4个9克辉盛舵机+延长线2根+y线1根
PNP版本345元(这个是翼展1.4米的那飞机,据说是滑翔机?)
空机+2212kv2200新西电机+30A新西达电调+5X5马刀桨+泡沫胶+4个9克辉盛舵机+延长线2根+y线1根+16AWG硅胶线1米(马达延长线)

网友:
入门的话,滑翔机吧,简单些,后一个算是F3A了,难点,不过这机子也很耐炸就是了,都不错。

网友:
飘飘,好小子1000. 很成熟的一款新手机。EPO的电滑你会炸成粉,第二台虽然是EPP的,但是中单翼不适合新手飞,一看就知道是做特技的。

网友:
如果在这两款里选,就选滑翔机吧,模友称之为“飘机”,比较好飞。又是腰推,不会伤桨。但是,他的机翼一般不能拆卸,携带会不大方便!

网友:
冲浪者吧 2架机型都有飞过 那款3D留空时间没冲浪者久 动作反映也比较快!

网友:
新手还是冲浪者吧,调好了能增强你的信心

网友:
作为新手的我两架都不建议。。。
我推荐塞斯纳。

网友:
我飞的是塞斯纳,但我也买了一架冲浪者准备暑假飞

网友:
25级的小金星,比较好,价廉物美。

网友:
我也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塞斯纳绝对是入门首选

网友:
顶3楼 劝你还是飞好小子1000 超耐炸 最适合新手不过 我的固定翼入门机就是这好小子

网友A:
电滑(第一架)留空性能好,但是对初学者来说机动性差,姿态不容易判断。第二架是3d机,机动性太好了,初学者控制不住。我做了一个,从起飞到炸鸡不到半秒,直接扎脚底下了,吓半死,所以两架都不是好选择。当然不排除楼主是天才,当然那一个都随便。我的建议是塞斯纳或者ktf22,前者操控性好,滑翔能力强,很多人采用,但是缺点是炸鸡费用大,可能几次就废了。ktf22结构简单。容易修复,炸鸡也好搞,有其实炸鸡的修理过程对新手也是提高。所以,最终选择。f22.

网友:
  入手450两个月都不会飞是因为你的起点太高,固定翼不比真机容易,如果你犯同样的错误的话,结果是一样的。

第二架是EPP 3D机,一样会修得你蛋疼。第一架容易一些,但是必须手抛起飞,这对新手又是一道坎。你应该从3通道上单翼入手。

网友:
飞翼入门也不错啊

我就说凤凰号入门的

网友B:
就那3D机,上个月买了架。学长都说不好飞云云,吓我。我去飞,好好的,轻,速度慢,耐炸,降落再暴力都没问题,飞航线也很稳定。对于这点,我只想说,没飞过的别TM装老鸟来误导新手。

网友:
好小子1000  用来练手 飞的好了在飞好机

网友:
你飞电直不用控?还要再新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滑(第一架)留空性能好,但是对初学者来说机动性差,姿态不容易判断。第二架是3d机,机动性太好了,初学 ...

飞过电直的也不行吗 我比较喜欢3D的 滑翔的太单调了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那3D机,上个月买了架。学长都说不好飞云云,吓我。我去飞,好好的,轻,速度慢,耐炸,降落再暴力都没问 ...

275 3D的吗 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