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wkm的云台输出口F1 F2 可不可以直接驱动模拟机舵

楼主(2013-07-03):
请教 wkm的云台输出口F1 F2 可以同时直接驱动两个机舵(jr539 和辉盛9克)么? 这样接法会不会影响主控的工作电压 ,增加安全隐患?

网友A:
可以,539的耗电不是很大,小舵机也没有问题,不过如果你再加大就最好给舵机独立供电,飞控只输出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539的耗电不是很大,小舵机也没有问题,不过如果你再加大就最好给舵机独立供电,飞控只输出信号线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