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450总是自旋 怎么解决?

楼主(2013-07-03):
今天在院里练习悬停,飞着飞着就像失控一样的自旋结果 炸了,修好后还是自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亲们

网友A:
帮顶一下,我是新手不懂,求学习

网友B:
那的齿磨了吧?或是其它的机械问题,仔细找一下

网友C:
楼主的是皮带传动的还是轴传动的呢?

网友D:
如果是皮带传的,就是皮带松了!脱齿!呵呵!

网友E:
也可能是尾桨夹中间那个顶丝松了。。尾轴转。。桨不好好转了。。

网友F:
曾经拥有,现在已失去!!LZ什么配置。

网友G:
检查陀螺仪是否开了,或许你不小心碰到了控上的陀螺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