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十字盘的安装与调整十

楼主(2013-07-03):
各位高手:小老头儿买了一台“到手飞”450V3,练习模拟几个月了,上周六去世博公安处边的一个停车场想去试手,发现没门加到一定程度时,飞机往右偏(对尾),先以为是地引力现象,试了几次试图加大油门升高,但是更加、倾斜了。收油门检查,发现十字盘的一根长镙丝杆(叫什么还真不知道)与十字盘脱离,忙用工具旋紧,可是怎么也旋不紧,估计是滑丝了,还有上边不知什么时候也少了颗镙丝!
与卖家订了常用镙丝与十字盘,可是不敢贸然拆下安装,特请高手指点何处教程?

网友:
  十字盘长球头螺丝如果没损坏的话!   就只有整体更换十字盘! 日字框上的450V2/V3 一般是用的十字沉头螺丝(M2*4 或者M2*5)
            勤检查! 勤维护!

网友:
路还很漫长,慢慢来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具体操作什么地方有教程呀?

网友:
大爷,路还很漫长,慢慢来 。

网友:
多检查,都拧紧

网友:
长球头,如果仅仅是十字盘端,内螺纹滑丝了,不舍得换整个十字盘,可以把滑丝的内螺纹攻大,然后购买飞越500的十字盘球头包,换500的长球头。千万别使用胶水粘上凑合用。

网友:
山寨套机最好拆散了自己装下

网友:
每个螺丝都要螺丝胶!
俺炸机前9次的教训啊!没有飞炸的。最近终于飞炸了,练自旋翻飞炸

网友:
换个十字盘吧

网友:
飞机是全球鹰的?

楼主:
谢谢呀,昨晚全部紧了一下。但是还是不知道如何更换十字盘。

网友:
天上飞的鸡鸡,确实应该勤检修。

网友:
螺丝胶伺候,继续用
那里是M2螺丝,什么头的无所谓,推荐杯头

网友:
有条件改2•5mm一体球头可节省点

楼主:
谢谢 我还是想了解如何更换十字盘

网友:
同问.也准备拆机重装了,该换的就换.求方案.

网友A:
十字盘 滑竿滑丝。交换一下方向。用其他好的做滑竿的。而滑丝的那个用对穿球头用螺母锁住就可以了。对穿的球头有卖的。也能自己在球头上打孔。钻一个出来。

网友B:
谢谢22楼模友的金点子!

网友C:
新机的螺丝要打胶

网友B:
谢谢各位模友提醒,今后一定先打胶再上天!

网友B:
是啊,关键是起飞前检查要到位,尤其是“到手飞”这种别人安装的飞机,自己一定要检查,才能放心飞。

网友D:
还是建议打散了重新装。

网友B:
谢谢将军来指导工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