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09A要来啦!!

楼主(2013-07-03):
银燕ES09A要来了,2KG的力量,0.10秒的速度,大家猜猜要多少米呢?
高档舵机的性能   平易近人的价格
银燕即将奉献450直升机斜盘专用舵机,450机主们有福了。
大家敬请期待!

网友A:
哈哈 ,这个是个好消息,不知道是不是数码的,我猜定价1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这个是个好消息,不知道是不是数码的,我猜定价18元

牛哥厉害啊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啊

网友:
哥,你似乎少说了0.2公斤哦!貌似是2.2公斤的拉力!

网友B:
价格注定数量,品质注定生命

网友:
最关注是不是金属的呢?

网友:
顶银燕,太好了。

网友:
这个要看图了~~等图·

网友:
又要测试吗

网友:
  一定会测试,你要关注

网友C:
ES08MD飞450已经可以了

ES09A如果不是数码+金属齿                       那么做450斜盘基本可以PASS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S08MD飞450已经可以了

ES09A如果不是数码+金属齿                       那么做450斜盘基本可以PASS了
...

ES09是个系列舵机,ES09A ES09D ES09MA ES09MD
分别是模拟塑胶,数字塑胶,模拟金属,数码金属。

大家现在对金属的情有独钟,银燕就是要挑战一下,要用塑胶的和普通的金属比试比试!呵呵!
告诉大家,ES09即便是塑胶版本的是通过加强处理的,比普通的塑胶版本强的多!

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直升机的使用环境,即需要大扭力(2公斤以上),高速度(0.1秒),高一致性,和长寿命。
这就是ES09的使命。

网友:
快点出来,我的450fbl就缺舵机了没有买,准备就用这款了,到时给个内测价格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注定数量,品质注定生命

说的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ES09是个系列舵机,ES09A ES09D ES09MA ES09MD
分别是模拟塑胶,数字塑胶,模拟金属,数码金属。

太好了,我的两台450就等你了,麻烦出来了给个短信可以吗?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ES09是个系列舵机,ES09A ES09D ES09MA ES09MD
分别是模拟塑胶,数字塑胶,模拟金属,数码金属。

我总觉得可靠性是第一位,很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总觉得可靠性是第一位,很失望

放心,可靠性一定是个缺省选项,不用讲也要这样做。

网友:
相信以后舵机这东西会越来越好使!毕竟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航模材料!!!

网友:
我的快递还没送到……………………

网友:
银燕的广告公布了,是2•2公斤,哈哈哈!

网友F:
发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发售了吗?

好像还没有

网友:
很让人期待啊,固定巽一直就是用的银燕,支持

网友G:
银燕ES08MD我买了3颗老失望了!飞了3个起落严重抖舵,换了舵机里面的电机才修好!哎!!不在乎价格,质量硬才是最重要的!渴望银燕出现向KST那样的舵机!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银燕ES08MD我买了3颗老失望了!飞了3个起落严重抖舵,换了舵机里面的电机才修好!哎!!不在乎价格,质量硬 ...

真对不起给您造成困惑了,如果发生这种问题,希望让我们厂家来判断,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问题的原因,以后就能避免。不过,从描述的现象看一定不是电机造成的抖动,有3种情况请考虑:
1 3个舵机同时出现同一个问题几乎是不太可能的,请检查接收机给出的信号是否稳定?如果有示波器就能够看出来。
2 看是否有干扰问题。
3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位器潮湿了,这种情况下拿吹风机吹吹就可以了。

感谢您对银燕的期待,相信我们会不断有更好的产品出现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真对不起给您造成困惑了,如果发生这种问题,希望让我们厂家来判断,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出问题的原因,以后 ...

太感谢了亲!!!!!

网友:
我用的就是ES08MD,飞了快一年了,经过多次炸,只坏了一棵舵机,已经把航线练出来了。前两天山寨9257坏了,买了的银燕的9258,昨天已经用银燕的舵机能翻筋头了。我对银燕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网友:
坐等 数码带轴承版本出世!

网友:
到底什么时间上市,期待测试
如果塑料齿这次真的够强,我是非常支持的,斜盘速度不是关键,力量是最重要的

网友I(2013-08-27):
主要是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价格

塑料的35 金属的45

网友:
金属,数字,反应快,力大,450斜盘必备啊看来银燕越来越给力啦

网友:
什么时候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