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首飞。。。炸了,很惨。。。已经上图

楼主(2013-07-03):
飞前各个舵机舵角检查没有问题,上天后向右拐,机身突然倾斜的很厉害,最后螺旋状栽了下来。。。
舵机估计齿轮坏了,机身断了。。。三叶浆变成了一叶。。。电调的T插接头都掉了(不知是不是这个虚焊导致的)机头也烂了,电池弯了一点.图片传不上去。。。明天补图

网友A:
快点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点上图!

就是  全世界都在等图!

网友:
為你惋惜,心中莫名快感

网友:
带病上天,应该是失速了

网友:
同情更能安慰你吧,但是围观者却是暗喜,又有人炸机了,这人贼坏哈...

网友:
炸鸡能把T插头炸掉的,很少见,多半是虚焊,或者是电流过大,天气太热,脱焊了。 爬升时 突然失去动力,自然向一侧倾斜,然后螺旋坠地。

网友:
新飞机首飞前,一般要在地面试车几块电池,测试下电流,推力,各个舵面操控是否正常。 新飞机和新车一样,最好磨合一下电机,以后飞涵道,更是重要。

网友:
表示慰问!

网友:
炸得不轻啊········修修补补··再飞翔

网友:
还可以修

网友:
楼主你确实有点悲剧

网友:
习惯就好

网友B:
重心有木有调整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有木有调整好啊

飞之前我专门调整了重心,机翼前三分之一处

网友:
这个飞机就算螺旋也很容易改出呀!是不是操控问题呀?

网友:
这是成品的电滑吧,是吗?楼主给答案

网友:
粘粘补补,再来,不怕,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没多大事,粘一粘,重新焊好接头继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