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张 vs豹二改造底盘及扭杆后的空间图,别再担心空间小了

楼主(2013-07-03):
装了负重、电池组,接收器、电子烟、真空泵,排气管
现在就差个电调就ok了,还有空间放陀螺仪做双稳,

网友:
我看错了么?那是一根烟么??

网友A:
没看错。。。那是一根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错。。。那是一根烟。。。

为啥要放香烟。。。

网友A:
估计是楼主为了体现空间有一根香烟这么长 否则就是什么秘密排气系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楼主为了体现空间有一根香烟这么长 否则就是什么秘密排气系统哈哈

叫你们看图不看字阿,说了是电子烟,真空泵可以抽烟,通过软管从车尾的排气口排出

网友B:
明显是电子烟,看来真的要搞冒烟装置

网友:
电子烟  拉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电子烟,看来真的要搞冒烟装置

真的要搞冒烟装置?哈哈
我原来帖子里已经有冒烟视频,白色烟雾是个大硬伤

网友:
我擦 还有这样的冒烟方式。。。。。。。。。。。。。。。。

网友C:
那个啥,貌似LZ车的负重轮和驱动轮不在一条线上啊,会卡带的。
还有,豹2的车体比你想象的要小,不知道你的车是BB版还是红外版,BB版的话BB波箱很占位置,基本上炮塔座圈下方全要空出来。
按你现在这样的布置,再放个电调就满了。
建议你先把上盖盖上试试,双稳的设备扔炮塔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啥,貌似LZ车的负重轮和驱动轮不在一条线上啊,会卡带的。
还有,豹2的车体比你想象的要小,不知道你的 ...

这张图是我切掉地盘后重新搞了扭杆的图再就是我把原厂的回膛机构拆了,那个回膛实在是太假了, 用了两个舵机控制俯仰和开炮回膛, 空间省了很多
说的炮塔下方我是打算放电调的,后面空出来的位置打算放负重块
其实在尽量满足功能需求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小型化的设备就能腾出很多空间的
舵机用的9克的,真空泵找了淘宝最小的一个, 电池用了两节18650, 接收器的外壳拆掉不要,
这一切都是为了省空间,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空间利用就是所有车内的走线,布置的好可以省很多空间出来

网友D:
电子烟冒烟发?上个视频看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子烟冒烟发?上个视频看看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8982第一个视频后面一点冒烟量正常, 刚开始没预热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4598
后面有操车视频,里面也有冒烟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张图是我切掉地盘后重新搞了扭杆的图再就是我把原厂的回膛机构拆了,那个回膛实在是太假了, 用了两个舵 ...

拆掉原厂的伸缩炮波箱确实能省出很多空间,我的T72也是这么改的。选用小型化设备确实是VS改造的首选

想当初我改豹2的时候还买不到TK20,选设备弄得我那个蛋疼

网友:
小比例的路轮一定要调成直线,不然卡带卡的头疼,我的豹2左侧履带就有一个轮偏了一点,就卡的不动,波箱扭力小,大油门的时候好一些,低速根本卡的走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原厂的伸缩炮波箱确实能省出很多空间,我的T72也是这么改的。选用小型化设备确实是VS改造的首选{:1_5 ...

实在是没有预算了,养老婆养孩子的,不然一定要入tk22来玩所以将就着玩了,哪天这辆玩坏了就改玩1:35的去,那个可以在家里爬,哈哈

你的t72改的很棒啊,可惜我没有你那么好的手艺,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实在是没有预算了,养老婆养孩子的,不然一定要入tk22来玩所以将就着玩了,哪天这辆玩坏了就改玩1:35的去 ...

扭杆必须的,LZ 做的好!!

HL 的电路能放进去不? HL 2.4 G 豹2 遥控连电路送你了

网友:
放煙很有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扭杆必须的,LZ 做的好!!

HL 的电路能放进去不? HL 2.4 G 豹2 遥控连电路送你了

谢谢兄弟啦, 我也不知道行不行, 因为我没有电路可以比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