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o求配置

楼主(2013-07-04):
最近启德清仓,150元入一条mono艇56cm。手边已有,436桨,120好盈电调。求各位高手指点电机如何配。本人比较看好豹子电机,有几种选择1,2860,2750kv,2,3674 2200kv,3,4082,2200kv。求各位高手指点如果用4s电池,应选用那种kv电机或其他。想破百,谢谢。

网友:
建议你跑3S电池,28电机,你列出来的电机除了28的,其他不适宜这个船壳(放不下)。
破百,可能性极少。

网友:
一听启德船壳 150元56CM的船壳就知道,LZ的噩梦要开始了!同时也屏蔽了破百的可能

网友A:
建议用29直径的电机,KV降到2000左右,跑6S。如果是剑三,跑个90+没问题。

150的船壳,没用过,不敢说能不能破百。反正比赛不用

网友:
nanjing
mono求配置  想破百

网友:
楼主还需潜水

网友:
问过几个老鸟 都说这个船壳不好 还好我没买

网友:
能稳定跑80不错了

楼主:
此船先当试验品,准备上436桨,豹子2860,2750kv,1300w。电池4s 电调好盈120a 。为另一条老虎的mini小飞峡做测试。

网友:
西风哥可是用3S电池剑三跑了85。150元的船壳你说想破百可能吗,况且船壳越小稳定性也会差一点吧。

楼主:
先试试看速度能上多少,再分析

网友:
跑12s,肯定破百,看你怎么装吧

网友:
坐动车,准破百,电机都不用买

楼主:
那我就上豹子3674,3000kv,180a,442桨,6s跑给楼上看

楼主:
150元是启德拉动内需主动打折,你们去买买看,人家下架了。此船流线型极好,虽小点但如果能把它开到空中翻不也是乐趣?希望大家继续给予指点,等安装试跑后再汇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就上豹子3674,3000kv,180a,442桨,6s跑给楼上看

能把那堆东西放进去就当破百了。

网友B:
3楼又在打击人了。

网友:
能破的b28就可以,不能破的再大的电机也破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楼又在打击人了。

我只是不想让LZ在这150元的船壳上浪费时间罢了!要不你给LZ推荐一个配置让这条150元的船壳破百如何?

网友B:
俺们新手都是这么走过来滴,哪样便宜整哪样,不像你们专业玩家哦

网友:
我也买了最后一条150元的海豚,打算把我948的动力移过来:花牌2221电机KV3980、125AXXD电调、430铜桨、2200毫安3S锂电,这船要能稳定60跑感觉也很快了!兄弟多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们新手都是这么走过来滴,哪样便宜整哪样,不像你们专业玩家哦

我也是从新手开始的!之前也是什么不懂什么便宜用什么,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深受这种廉价船壳之害!我只是不想LZ走我的老路罢了!

网友: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嘿嘿

网友:
有一些明知会遇到的挫折会积累经验,有一些明知会遇到的挫折只会带来损失。
对于前者,我会有所选择,对于后者我坚决避开。
把时间精力用在有意义的折腾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29直径的电机,KV降到2000左右,跑6S。如果是剑三,跑个90+没问题。

150的船壳,没用过,不敢说能 ...

剑三:  2150KV 6S  39.5的浆 也没破百    楼主继续努力!

网友:
剑3,我用3S最快跑到91KM/H,感觉到如果速度再上去,船就可能要失去,所以停止了加速试验。
现在换成MONO2风洞,等有机会看能否破百。

楼主:
我理解的破百,也就是瞬间破。都知道破百不是件容易事,那是玩船的一个目标。对新手来讲就是要在不断折腾中积累经验,就象人生经验大部分都不是向前辈学到的,而是从挫折中学到一样,前辈的经验只提供一个方向。跑船每当遇到不满意时,都会分析研究问题出在那里,再加以改进,豪华也好,廉价也好其实玩法都一样。我们不专业,但爱好。如果单纯为到达那个速度,买现成成品跑个热闹,不是更简单

网友:
我都是你那样用了4000几到现在都破不了100kv死心了

网友:
什么都别说了,我们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
呵呵,我就从来不定什么目标,买一堆便宜货塞进去,能跑多少是多少
在现有装备前提下,尽量调整到最佳,同样乐趣,还省钱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动力足够,浪花较大,速度不高,估计是436桨大了,已向烟味定了432桨再试

网友:
顶楼主,慢慢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