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坛子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各位大侠来看看`F22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我用的是天6一代的遥控(WFT06X-A)用的是右手油门,之前都是好好用的``现在装F22玩用1和2通道的,只有两舵机的不知道为什么右手油门的左右变成升降了,就是说现在右手油门的左右变成升降,而不是控制副翼,按道理应该是左手升降,可现在左手的升降就变成了控制副翼,要怎样才可以调整回来,先也对换过`右下角有一排小开关也试过``都不行``就纳闷了

网友A:
如果一二通道对调无果,那就是一二通道中,某一个反向了,调回来就行咯。。。

网友B:
1-2通道舵机的插线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通道舵机的插线调换

试了``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一二通道对调无果,那就是一二通道中,某一个反向了,调回来就行咯。。。

调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没用

换控吧,早晚的事,至少天7吧。一般固定翼足够了

网友:
可能是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