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新手关于天地飞6-A问题

楼主(2013-07-04):
我用的是天6-a的
遥控器
接2个电调 开了v混控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遥控器打上 下 我的坦克就 左 右 走
遥控器 打左 右 坦克才往前 后 走 想让他正常要怎么搞 --------------

网友A:
调控上通道的正反向。还不行的话,交换这两个通道。

楼主:
我用的是2 4通道 电机线对换了 电调也换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就把遥控器里的插线对调就好了吧

楼主:
遥控器里的插线在哪里

网友C:
接收机上控制坦克前后 左右的两个通道线对调

楼主:
额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