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云台怎么接线啊

楼主(2013-07-04):
899的,他的图看不懂。。。

网友A:
的确,写的不咋样需要理解才能 接,回头给你上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写的不咋样需要理解才能 接,回头给你上个图

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写的不咋样需要理解才能 接,回头给你上个图

图呢?

网友:
真郁闷,他这个破说明书写的,一般人真看不懂,这个接俯仰的线还是没弄明白,哪位能把这个接法告诉一下啊! RTCSP分别是代表什么? 飞控接收那头每个通道是三个针口,需要怎么做?

网友:
电容两侧的插口分别是仰俯和横滚电机插口,上面那三排并不需要全部插上,卫星接收机/SUBU/普通接收机都是不同的接法。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了。

网友:
飞越专区那边有五六个帖子说这事了,去找找吧,里面有图。原厂的和DIY的都有。

网友B:
电机接控制板应该没问题吧,主要令人糊涂的地方是控制板与接收机的连接。一般只要连接T和-两根线就可以,但要把舵机线改一下,就是抽出金属内芯直接插到对应插针上就可以,另一头插到接收机某一三档开关或者电位器的通道。还要注意最好不要把GoPro的充电线接到控制板上,因为控制板用的是78M05线性稳压器,额定负载电流只有500mA,如果接上时间长了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接控制板应该没问题吧,主要令人糊涂的地方是控制板与接收机的连接。一般只要连接T和-两根线就可以,但 ...

网友(2013-09-14):
看帖回帖!路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