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旋翼无故翻跟头炸鸡

楼主(2013-07-04):
我的四旋翼用NAZA低飞30cm无预兆睡觉翻跟头,大疆啊,我的心呐
晚点上图

网友A:
我的也是这样!好多次了,有时又飞得很稳!找不到原因,郁闷!

网友B:
架子不好,香蕉头问题........... 都自己检查1下。
另无图无真相

网友C:
看来dji产品有隐患

网友D:
看到NAZA我就笑了~

网友E:
貌似有看到苍井空

网友F:
电调导线短路了?我之前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调导线短路了?我之前就是这样..
导线短路是那部分?输入端还是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