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台4旋翼 求推荐,本人新手,潜水2年,第一次装4旋翼

楼主(2013-07-04):
如题

目前现有的设备:FUTABA 10CHP    72M 433M 2.4G均有(都是只有8通),高亮显示屏,1.2G1.5W图传(估计不能用在4旋翼上)
3S电池若干条。无4S电池。

预算大概4000,感觉有点困难啊。

初步定下来的有:
机架:  飞越650 不折叠版   555
云台: 飞越无刷云台GOPRO3          900
飞控: NAZA LITE 或者收个NAZA V2二手  (经济有限)大家给建议
图传: 5.8G 500MW+34叶草  大家给建议

这套机器具体用多大电池效率高,配多大桨,欢迎给建议。。如果有二手的合适的,我也可以收。
最后采用哪个模友的方案,给予少量的QB作为奖励,哈哈。

电机: 朗宇     大家给建议  性价比高的
电调: 好盈 天行者30A    大家给建议

欢迎喷水。。。哈哈

网友:
电机,解放的也不错,2830系类!

网友:
4000足够了。。放心买。

网友:
diy机身吧。。
好赢用飞腾的吧。。毕竟关键部件

网友:
4s电池 5200mah 4225+1238 15分钟左右

网友A:
diy机身吧。。好赢用飞腾的吧。或柏金版。。毕竟关键部件
云台暂时别要。。如果不是急用拍摄的话
一步一步的莱。。diy的乐趣。。可以先把相机固定到机身上玩2天再上不迟。
电机要好。建议买100以上的。。Mt的你可以试下。。国际上挺流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iy机身吧。。好赢用飞腾的吧。或柏金版。。毕竟关键部件
云台暂时别要。。如果不是急用拍摄的话
一步一步 ...

MT是啥电机,要150一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diy机身吧。。好赢用飞腾的吧。或柏金版。。毕竟关键部件
云台暂时别要。。如果不是急用拍摄的话
一步一步 ...

自己D架子
算了吧 楼主如果是刚接触多旋翼的话 不推荐

分两种情况
如果没有飞过多旋翼
那么
仿F450架子 便宜的XXD电机  APM或者MWC飞控 天行者40A
练飞 折腾 调参数去吧摔了不心疼
等你调得差不多了 技术也差不多了 你也差不多知道下一步该上啥设备了

如果飞过多旋翼的话
那就按你的配置来
飞越架子
2216之类的电机  飞腾30A(足矣)
飞控的话自选吧  NAZA或者其他的都行

1.2G的图传严重不推荐
不加滤波器的话干扰GPS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D架子
算了吧 楼主如果是刚接触多旋翼的话 不推荐

1.2G图传干扰GPS我做过测试,虽然各地情况可能会略有不同,但有一定参考价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703

网友D:
第一次玩多旋翼,配置越差越好,第一架基本不是砸了就是提控回家,配什么配置没了不心疼就怎么配,别一下吧预算都用完

网友:
引用 网友B:
MT是啥电机,要150一个吧?

mt 2202  我是在一个国外录像上看到的。。飞的很暴力  很nb  2202  批发价 130到150  零售价 23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D架子
算了吧 楼主如果是刚接触多旋翼的话 不推荐

赞一个 支持

网友:
照猫画虎 凑成个啥是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玩多旋翼,配置越差越好,第一架基本不是砸了就是提控回家,配什么配置没了不心疼就怎么配,别一下吧 ...

严重同意。

网友:
飞越的架子一般,用XA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一次玩多旋翼,配置越差越好,第一架基本不是砸了就是提控回家,配什么配置没了不心疼就怎么配,别一下吧 ...

我就是第一次,而且不便宜,纠结要不要改静态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推荐,最后还是决定等年底再上,因为精力和金钱,都投资在 FPV上了,刚又入手AAT、增稳云台、轻量化电池。。又是5000多出去了。

现在FPV设备已经到头了,等FPV玩腻了,再上多旋翼。

多旋翼我玩过一两次,本地模友的,他的就是F550 NAZA 全套,我感觉还好吧,一般不会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