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L相位摇臂的问题?

楼主(2013-07-04):
飞越的虚位大,摇摇晃晃的.
看到冰人有高品质得改装件,不知是否通用?
相位摇臂的精度对旋翼头运转影响大不大?

网友:
不大, 不要 太夸张就好

网友:
无虚位就好,至于相位可以多买点M2薄垫片来调整
小轴承难免虚位,450级目前虚位最小的是TG那种相位器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
目前用的飞越,感觉虚位不大

网友:
相位臂虚位自己可以调整下,有一点虚位不影响性能

网友A:
飞越的相位臂螺丝不能上紧,一紧就涩,甚至卡住,用TG450或者7075的,螺丝紧死都很顺滑

网友:
我买了冰人的,感觉是好一点,之前用飞越的,感觉钟摆动作变形,冰人后感觉好一点点,,主要是我手法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的相位臂螺丝不能上紧,一紧就涩,甚至卡住,用TG450或者7075的,螺丝紧死都很顺滑

飞越的这些部件最好还是在不同部位加垫片解决虚位问题,话说刚入魔的时候,飞越的这类部件楞是让我透彻理解了轴承在这类部件中的安装和工作原理,有意外收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