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IOSDⅡ怎样校准电压

楼主(2013-07-04):
前几天又买了一块大疆IOSDⅡ,以前买的使用正常。这次买的发现输入电压与显示电压有0.5V的误差用万用表测得输入端电压是25.1V在显示器上显示只有24.6V,测量了几组电池结果一样。请问高手或大疆的技术人员,该怎样调整校正。谢谢

网友:
自己记住电压的差额就好了

网友:
到飞控的低压保护功能页面去校准电压

网友:
就是校准BEC检测的电压

网友:
会有差异的,我也在低压保护那个页面设置了,但是我的OSD也是要差0.5V

网友:
我帮别人配机6s都是故意降低0.3v

网友A(2014-03-21):
我的iosd电压与BB响相差有一点几V,你的问题有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iosd电压与BB响相差有一点几V,你的问题有解决了吗

还以为我的有这问题,没想到还挺多有人这问题呀

网友:
真的吗,我都没注意过啊,这可的好好校准校准,不然亏大了

网友:
我的S1000的IOSD电压也是差0.5V,没办法A2飞控里没法校正电压,悟空有线损电压可以校正。希望大疆解决无法校准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