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COPPERCAM 生成PCB刀路,结果在仿真上看出现一 ...
请教:用COPPERCAM 生成PCB刀路,结果在仿真上看出现一堆乱线,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04):
请教:用COPPERCAM 生成PCB刀路,结果在仿真上看出现一堆乱线,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从altium designer 输出到COPPERCAM 是产生乱线,后来通过移动PCB的位置就解决了。但从coppercam 输出到刀路,却从来不会出现乱线的问题。能把你的问题说详细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