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淘宝网上dell 12V 750W的那个二手服务器电源怎么串 ...
请问淘宝网上dell 12V 750W的那个二手服务器电源怎么串联用?

楼主(2013-07-04):
如题淘宝网上那个dell 12V 750W的二手服务器电源成色又好,做工用料又足。唯一的缺点是12V的不能满足pl6,pl8的需求。论坛上有人提到可以串起来用,于是我兴冲冲买了2个来,全部接好线后发现好象不能串联,后面那个电源只要12V正级搭上前面那个电源的负极一开机就跳闸,黄灯亮。不管前面那个电源有没有开机都一样。把两电源对换一下也一样情况.两电源的铁壳我都没碰上
请教有把这电源串起来的高手指点一下如何才能串。

网友A:
善用论坛搜索好不好?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B(2014-04-13):
如果需要12V 的电压,建议用服务器电源,如果需要的电压时在24V或者48V的建议用通信电源模块,可以直接输出24V或者48V电源,不用存在串联的风险了。

网友C:
发个图来看下,你肯定是接错线了

网友D:
3楼正解。
需要什么电压规格,就买什么样子的。
改装,是要承担风险的!

网友E:
参考这个帖子,三楼有我的实例: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170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