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大家亚拓600N无副翼用什么陀螺仪?

楼主(2013-07-04):
技术咨询,大家亚拓600N无副翼用什么陀螺仪
我用3Gx,不启动发动机可以修正,启动发动机就不能修正了,什么原因?也没有大侠用3GX?

网友:
估计震傻了

网友:
油机震动狠麻烦,还是副翼吧

网友:
我使用MB沒有問題,建議在飛前拆下大獎在地上加油門試一下有沒有因震盪而伺服機有動作,那麼就可放心飛行了.

网友:
因为3G很X  所以叫3GX  你用了肯定就不行咯!

网友:
你可以试试龙卷风

网友A:
你用 G31  三轴陀螺 吧,,便宜又管用。。

还能测震动。。我用得   很好。。。

安装 位置 是震动最 小的位置。。别去管‘美观’。

网友B:
我用的是JR的三轴陀螺仪,很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 G31  三轴陀螺 吧,,便宜又管用。。

还能测震动。。我用得   很好。。。

你三轴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JR的三轴陀螺仪,很省心!

JR的三轴陀螺仪好用吗?

网友:
我用的3GX,很好用啊,飞起来完全没有影响,只是在悬停状态能看到尾巴有轻微的摆动,我用了两层减震泡棉。

网友:
引用 网友C:
JR的三轴陀螺仪好用吗?

是分体式的,最好用在大机子上,小机子估计摆放有点难,很稳定,很好用,手感也好

网友:
国外高手油机都是有副翼的

网友(2014-03-28):
我用龙卷风还行

网友:
上大VBAR。双层软,中间加垫片,继续双层软,毫无压力

网友:
请加674298836..一样的问题

网友:
大油机我还是信任有副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