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大8旋翼 突然向一边倾斜 然后炸机 我飞行数据请DJI帮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3-07-04):
7月1日 的第3个起落  前面全部正常 飞机对头从150M高降到大约30米还是正常  继续下降然后大概在25米高左右突然向左倾斜  然后炸机    还有问下怎么把飞行数据发给DJI的工作人员   我QQ921953530

7月1日 的第3个起落  前面全部正常 飞机对头从150M高降到大约30米还是正常  继续下降然后大概在25米高左右突然向左倾斜  然后炸机    还有问下怎么把飞行数据发给DJI的工作人员

网友:
那么高下来,挺幸运的,至少整个轮廓还完整

网友:
發給DJI也是徒勞無功˙˙他一定會說他們的設備沒問題ˊˊ是你個人因素造成的˙˙樓主還是別想那麼多了自己修一修吧˙˙省事點

网友:
好象是连接IOSD,再把数据导出来

网友:
慰问一下•Lz

网友:
楼主您好,已加您的QQ

网友:
顶个 好漂亮的 飞机

网友:
还好,损失不大

网友A:
楼主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几次,可能是电调电机的问题,我是香蕉头接触不好,后来直接焊死,问题解决。

网友:
飞越的大8旋翼,不错

网友:
幸亏腿脚硬朗,基本保全了。慰问一下

网友:
慰问一下

网友:
dji会说,你没有使用他们的机架。。炸了不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情况我也碰到过几次,可能是电调电机的问题,我是香蕉头接触不好,后来直接焊死,问题解决。

我的这个飞机没有用其他的香蕉头    只有电源输入部分用了3个TX60  其他地方全部是焊死的

网友:
请问楼主出问题时是姿态模式还是GPS模式飞行?

楼主:
我用的是 GPS

网友:
绿卡劳动法律;阿嫂快乐;阿斯克

网友:
太可惜了

网友B:
数据显示飞机下降过程中油门基本拉到底,电机在怠速状态,下降速度过快(15~16m/s),后面楼主有推油动作,但经过计算在那个下落速度下,即使推满油门螺旋桨也处于失速状态,螺旋桨在失速状态已不能产生升力导致炸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据显示飞机下降过程中油门基本拉到底,电机在怠速状态,下降速度过快(15~16m/s),后面楼主有推油动作, ...

配上图表就更有说服力了

网友:
看来必须要装IOSD

网友:
目测损失不大,不幸中的万幸!看来lz又有的忙了。用8旋翼挂着相机玩特技想想是不太可能,可是按着大疆的说法,好像有急拉油门的动作,有点搞不懂,找到原因才是真谛。估计应该是动力部分先出的问题吧。

网友:
我严重怀疑 是不是接收机的天线碰触碳纤导致干扰了呢?
好的碳纤产品 外面的树脂均匀 以多旋翼中心碳纤板为例 我亲自试验过 质量好的 不导电 但是那种亚光的 或者制作工艺不精的碳部件 就会有导电的问题存在
我只是自己的猜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配上图表就更有说服力了

为方便查看,这里只给出气压计和油门输入的曲线(油门曲线做了10倍衰减处理

下降的速度是如何得到的呢?高中数学知识告诉我们位移的一阶导数就是速度,刚好楼主的的这个数据在下落的这个时段内气压计曲线线性度较好,在气压计曲线的线性段任取2个点的数值,我们可以取间隔较长的两个坐标点(347.06,117.636)(348.26,99.2638)横坐标为时间,单位是秒,气压计曲线纵坐标单位为米,(99.2638-117.636)/(348.26-347.06)=15.31m/s,因为传感器有噪声,所以我们估计速度在15~16m/s之间
在后面油门推上去以后,可以看到气压计曲线斜率基本没有变化(即还是以之前的那个速度在下落),通过计算我们最终得出螺旋桨失速的结论。

网友:
小手一抖,金币到手拉

网友:
这个分析太专业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方便查看,这里只给出气压计和油门输入的曲线(油门曲线做了10倍衰减处理)

下降的速度是如何得到的 ...

我擦。。。Y=输入_T/10 数据曲线还可这么用?!原来可以这样改变每个曲线坐标轴比例尺,以前我都是发挥PS神功手动叠加。。。。学习了,这样用起来太方便了!!。。。

每次炸鸡背后都是经验啊,楼主的例子和事后的分析告诉我们,大飞行重量的条件下,维持螺旋桨的转速是多么重要。。。。以前只是觉得大重量下不能降太快,但是某些时厚需要从高空快速降落,情急之下油门拉很低自由落体接近地面是在推起也是可能的选项。。。。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危险的,大重量下螺旋桨失速后不是那么轻易能恢复转速的,还是留出充裕的返航时间才对,楼主这个情况恐怕再多给50米的高度推油也难拉起来。。。

感谢楼主奉献一次完美的炸鸡经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擦。。。Y=输入_T/10 数据曲线还可这么用?!原来可以这样改变每个曲线坐标轴比例尺,以前我都是发挥PS ...

不仅可以乘除,还能加减,这些在IOSD调参视频中都有介绍的

网友:
这分析,有理有据,楼主当时最后那下推油真的可以看做是“无力回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仅可以乘除,还能加减,这些在IOSD调参视频中都有介绍的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啊,懂了的,还可以 X=sqrt(abs(速度_x)^2+abs(速度_y)^2)   Y=气压计 找极限环境多飞飞,飞行包线图就出来了啊

这个dataviewer,超乎预料的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显示飞机下降过程中油门基本拉到底,电机在怠速状态,下降速度过快(15~16m/s),后面楼主有推油动作, ...

好 赞一个

网友:
分析的好,学习了!

网友(2013-08-30):
引用 网友B:
数据显示飞机下降过程中油门基本拉到底,电机在怠速状态,下降速度过快(15~16m/s),后面楼主有推油动作, ...

这个说法不成立.多旋翼配的动力跟3D机一样,大直径小螺距的桨,就是为了得到反应迅速的力,拉力反应是很快的,实际飞行中,几乎感觉不到拉力有滞后,如果照你这样说,吊机下降的过程中加油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显示飞机下降过程中油门基本拉到底,电机在怠速状态,下降速度过快(15~16m/s),后面楼主有推油动作, ...

这个说法不成立.多旋翼配的动力跟3D机一样,大直径小螺距的桨,就是为了得到反应迅速的力,拉力反应是很快的,实际飞行中,拉力反应该滞后很少,就算有1秒,应该也够保住安全的吧,如果照你这样说,吊机下降的过程中加油是没用的,

网友:
LS的说法才不成立,你3D吊机下降15M/S(差不多50KM/小时)的时候再推油你感受过没?再说,3D机的推重比都可以达到2以上,多旋翼挂那么多设备不超重就不错了。
轿车的动力足吧?你倒车跑到50码的时候再挂1档往前跑,看你发动机能不能受得了!
先去了解下什么是旋翼失速吧,不是螺旋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方便查看,这里只给出气压计和油门输入的曲线(油门曲线做了10倍衰减处理)

下降的速度是如何得到的 ...

衰减怎么处理的?

网友:
降落 是个 细活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方便查看,这里只给出气压计和油门输入的曲线(油门曲线做了10倍衰减处理)

下降的速度是如何得到的 ...

dji技术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哈 ,分析过程都写出来了 ,赞一个

网友:
还是练习的不够0油门降落不是问题。问题是给油的时间没把握好。

网友D(2014-01-30):
楼主是杭州的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杭州的哪位???

我是潇山这里的

网友:
呵呵,怎么处理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据显示飞机下降过程中油门基本拉到底,电机在怠速状态,下降速度过快(15~16m/s),后面楼主有推油动作, ...

有几个疑问,不是质疑,只是请教:
1、下降过程应该保持姿态平稳,不应该是向左倾斜,这是何故;
2、油门增大,但升力没有,应该是螺旋桨转速没有上去,个人认为的原因有(1)飞控并未跟随油门增大而增大电机输出;(2)飞控已经增大输出,但是电调故障了;(3)飞控已经增大输出,电调也正常工作,这样的话,转速未上去相等于电机短路,这样电流会突然增大很多,可以去查看动力电池电压是否突变看出来。

楼主:
问上已经有人和我出现一样的问题了   我感觉就是油门不跟手   已经飞了6年直升飞机了  这么点手感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