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550E dfc 原装520的桨 定速问题

楼主(2013-07-04):
如题 开定速的话 大家航线 3d的油门分别这倒多少的 给小弟参考下 谢谢

网友:
航线1900转、3D 2200转。感觉3D转速不够,可再调高就变红字了。我是600MX 1220KV马达,16T 马达直齿,170大齿盘。

网友:
转速不够可以试试调一下齿轮比

网友A:
我的550DFC齿轮电机都是原装,用Talon90定速,也是速度调不上去,另外碰到的问题是似乎定速对电池要求很高,不开定速时3D,4分钟报警(3.6V),开了定速2分钟,我现在又改回来了

网友:
3d   100%油门即可。官方要求。

网友:
普通模式2500  3D  2650和2750爽!!!

网友B:
520桨3D要2500RPM才好飞. 用17T马达齿比较好设定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550DFC齿轮电机都是原装,用Talon90定速,也是速度调不上去,另外碰到的问题是似乎定速对电池要求很高, ...

我的550温柔翻7分钟下来还有3.75V以上

网友:
新款550E DFC如果不换600大桨,真是太难看了。。。。

网友:
不用600 大桨。用550 大桨都挺不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20桨3D要2500RPM才好飞. 用17T马达齿比较好设定速.

请教换17T马达齿是否要连大齿盘一起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换17T马达齿是否要连大齿盘一起换掉?

不用换大齿盘的.